请教变频器电流问题

楼主(2006-02-10):
现场使用ATV38250kw变频器  发现电流情况如下:进线电流表显示130A(指针式)时,变频器内部显示的输出电流约为180A!请问这情况正常么,如不正常怎么解决?请有经验的大侠帮分析!

网友A:
变频器显示的和人为测试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不会差那么大吧???

网友B:
请问楼主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显示多少?

网友C:
不知楼主变频器在多少频率运行如果,负载不是很大并且,不再50hz运转,输入电流始终小于输出电流,正是 变频器节能的原理所在,输入输出的能量前后是一样的输出电压不再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降低,输入电压不变,所以电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