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串口怎么和PLC通信

楼主(2006-02-10):
我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就没有办法向PLC输程序,请问高手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A:
用USB串口转换

网友B:
用TCP/IP 也可以

网友C:
Usb转串口有的可以,有的不好用。我试过的。我手头有一个转换卡,挺好用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转让。
请参见临近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1939

网友D:
可以采用USB转,但是有的转了效果不行,但是现在有的公司的编程电缆直接是USB口的,如西门子公司的

网友E:
用USB转232通讯线,我可以给你提供
lixiangleiyx@163.com

网友F:
用USB转了,不稳定

网友G(2006-04-30):
 可以采用USB转,我手上用的对西门子,三菱,OMRON都试过,还可以,但PROFACS不行,但厂家说设置参数可以,我后来没试过

网友G:
我上面用深圳FITD品牌的

网友H:
siemens 直接就有usb数据线

网友I:
花三四十元到市 场买个USB转串口就可 以。一般西门子,三菱,欧姆龙,都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J:
用USB转串口可以用的,我就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