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备感应电消除

楼主(2006-02-10):
我们单位有一台自动设备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设备外壳有感应电。经检查外壳接地良好,用电笔测试只是瞬间有显示,然后过会又有。(设备上有变频器,开关电源,各种传感器)
请教个位高人怎样消除

网友A:
是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静电哦,空气干燥吗?周围有产生静电的东西吗,变频器的地线接好了吗?

网友B:
         你要测一下接地电阻是多少?看看主接地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C:
我这也有过,后来也没管他自己就没了,当时接地没问题的

网友D:
不会是静电,有泄放回路么。
pe、N 接线正确吗?
电机地和变频器地连接可靠吗?

网友E:
变频器使用要求:电机接地.变频器地也接地. 另外设备外壳也要接地.

楼主:
各位朋友;我们这里空气很干燥,环氧地坪。 连接可靠 ,可能是静电,不知怎么样泄放??

网友F:
由于感性及集肤效应的存在

网友G(2006-12-30):
静电也可以采用接地的方式来泄放,由于不等电位会造成两地的电压差,采用接地的方式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网友H:
可以考虑单独接地。另外变频器等加装滤波电路。

网友I:
静电!我单位生产线以前就有这样的问题,注意环境温湿度,在把外壳单独连一根地线就好了!

网友J:
加装一个静电消除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