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教:到底什么是DCS啊?

楼主(2006-02-10):
我想求教DCS中是否会涉及PLC的控制?

网友A:
DCS是个大概念,
我们用的DCS是TDC3000,它不能直接访问PLC,我们也不用它
访问PLC,购买另外一个模件EPLCG就可访问PLC

楼主:
谢谢了.不是说点数大的时候就不会选择PLC,而是直接选用DCS控制吗?那么看来,二者也可以同时使用,我的理解正确吗?谢谢!

网友B:
不太对。现在的PLC一般也能做到很多点。以前的选择原则是PLC偏重开关量多的系统,现在大型PLC与DCS区别越来越小。两者之间可以通信(具体方式根据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