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配件找谁?

楼主(2006-02-10):
我需要三肯变频器IPF 系列15KW,(开关电源起整厚摸).谁有请与我联系.电话:13808133383.

网友A:
定一下。我有一台三垦MF-15K变频器显示ERR2现象是不是CPU板坏了。谁有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B:
   应该不是CPU板坏,是操作错误。有什么问题与我联系:QQ:425230600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C:
楼主,您是四川乐山的吧! 我有三垦配件!
我公司是三垦变频器中国一级代理商.
所有配件均从厂家直接进货,保证质量.如有需求欢迎来电咨询.
郝军13011736663

网友D:
我有一台三垦MF-15K变频器显示ERR2现象是不是CPU板坏了。谁有留下联系方式谢谢!我有一块全新三垦MF-15K CPU板。电话:0755-81569536

网友E:
三肯MF系列变频器的CPU集成块一般不会坏的,你在仔细检查其它电路。

楼主(2006-03-12):
谢谢各位,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