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6-02-10):
求助:用3个接触器实现电机的启动(直接启动,星三角形启动,双速启动)这三种方式启动做在同一个回路中.哪位大虾知道,告诉我一下.救急..谢谢!1

网友A:
前两个可以实现,双速启动什么意思?

网友B:
双速启动什么意思?

网友C:
双速启动三个接触器实现不了。

网友D(2006-04-02):
用三个接触器实现这三种控制,我个人认为应该有点困难吧。控制部分可以用PLC控制,但是,你的主电路没办法接的。除非你的电机是智能的电机。有思想的电机。

网友E:
楼主的问题难啊 呵呵

网友F:
用这种方法想实现双速运行是不可能的。

楼主:
双速启动指的是先低速后转换成 .

网友G:
这种做法还没有见过,控制电路能够实现,但有这种电机吗?

网友H:
在电路中加一个双联开关,就可实现这个要求。我才看到这个贴子,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过时了。

网友I:
就单个控制,三个接触器控制肯定没有问题,只是搂住所要接在同一个回路里,我看事实不大可能的!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用三个接触器控制三种启动方式好象不太可能吧。这样的话电机接线盒得九根线,即便用接触器辅助接点短接中性点也不够吧,再说有这样的电机吗?是楼主在忽悠我们吧?

网友K:
这种接线方法从来没有去想过.应该有一定的难度.有必要这样去控制吗?是不是面试考官出的难题.

网友A:
双速电机,怎么星三角形启动?说一下电机有多少根引线?

网友L:
双速电机是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J:
TO毕世民:双速电机工作中有两种接法,三角形运行时是低速运转,双星形运行是高速运转,找本电路图方面的书都有,一般车床上用的多。电机有六根引线,虽没碰到过,但原理还是知道的。

网友M:
下面引用由료량성在 2006-4-20 21:25:00 发表的内容:
这种接线方法从来没有去想过.应该有一定的难度.有必要这样去控制吗?是不是面试考官出的难题.
--------------------------------------------------------------------------------------------
呵呵,同感!这种复杂又不常见的线路最好不用。难想、难查,时间久了也许设计者自己都晕了。

网友L: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网友N:
我知道,就用,星  三   角运行转换就可以了,一般用在,PVC混合上比较多

网友L: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图.没有把握好大小.不知为什么那些符号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A:
三相变级极双速电机,分单绕组和双绕组
单绕组多一些,有两种.6根线,恒功率输出的是星星/三角接法.恒转距输出的是星星/星接法.
没有见过既能星三角启动又能双速运转的.那最少9根线,还要是双绕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