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一点接地和串联一点接地之间的区别?

楼主(2006-02-10):
各位老师好:
   我是一名电气行业的新手,在做电厂输煤程控系统时,遇到了接地技术的困难。因此,我去翻阅一些电气质料时遇到了接地技术的一些专业述语,特别想知道并联一点接地和串联一点接地之间的区别?同时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提供一些学习的质料、电气网站

网友A:
电力系统的接地,不允许串联.没有看明白(并联一点接地和串联一点接地)你的意思?

网友B:
串联大概是一个一个用线连接起来,最后一根线接地的意思。
这样接接触电阻会累积,而且一旦一根地线断,后面的全断了!

网友C(2006-03-18):
串联一点接地不允许

网友D(2009-10-17):
2楼正解!并联接地是指各电气设备的接地支线共接到一点上(接地汇流排或接地端子板,一般安装在控制柜里)

网友E:
重复接地!同楼上各位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