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伺服能否实现微进给

楼主(2006-02-10):
我现在做一个控制系统,用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光栅尺,全闭环。伺服驱动器为位移(速度)控制,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杆直连(丝杆的螺距为5mm),实现微量进给,每次进给量大概0.001mm。请教各位工控朋友能否实现这样微量的进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丝杠螺距是多少?
理论上可以,但实现很难,电机和丝杠直连会出问题。
欢迎来
FASTEC BLOG坐坐!

楼主:
谢谢FASTEC的提醒!
丝杆螺距为5mm。

网友B:
如伺服电机反馈编码器分辩率为2500PPR,则可能达到的精度为0.5um。但是一般丝杠的间隙也有1um以上。所以要考虑高精度的丝杠和高精度的伺服电机。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步进电机更合适:系统简单、成本低、控制方便。

网友:
我很关心光栅尺的分辨率是多少,如果是0.2u以上,还是有希望的。

楼主:
谢谢刘工的回复!
数控系统的分辨率为1um,光栅尺的分辨率也为1um(暂定)。

网友:
您不是北京机床所的吧?这种要求我以前在北京机床所听说过这种要求,个人认为,这根本就是起哄。
首先从测量、反馈的角度来说,光栅尺也好,编码器也好,我们先假设它的信号是绝对精确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就算它真这么理想),两个脉冲边缘之间的距离是1微米。不过,计数器也好、控制器也好,只能数脉冲边沿,当前位置是0.0001还是0.9999,对于控制器而言,都是0,控制器(计数器)收到一个脉冲边沿,就认为当前位置是1了。可是系统是从0.0001移动到1.9999,还是从0.999移动到1.0001,控制器是无法区别的。通俗一点说,用1微米分辨率的光栅尺来检测,根本就无法判断系统是根本没动,还是动了将近2微米。也就是说认为系统移动了1微米的时候,数据的误差范围是100%,说得通俗一点,叫完全没谱。
对于微米一级的运动,丝杠的传动误差(主要是间隙)已经不可忽略了,也就是说,不太好用开环实现(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这里不讨论这个细节了)。用闭环控制的方式来实现,全闭环也好,半闭环也好,总之是要传感器检测误差、根据误差来修正。假设位置传感器的信号是准的(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级别上反馈信号是没谱的)。系统总要发现误差才会修正,也就是说,至少要差一微米,才有修正信号。当然,理论上是可以消除稳态误差的,可是,现实中的东西,不是稳定的(如果您是在恒温、恒压、沙箱隔震的平台上供着,当我没说)。可以认定,如果控制要求到1个微米,那么,在反馈精确的前提下,控制误差至少是100%。

楼主:
再次谢谢刘工的回复!
我不是北京机床所的,我公司现开发一个数控机床,要求的精度也是很高的。看了刘工的回复,我想只有把机床的精度降一点了。还有提高光栅尺的精度好像也解决不了了,因为数控系统的分辨率也达不到呀。

网友A:
坚决支持刘岩利的观点!!!
设计一台数控机床,首先要明确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精度水平才能满足工艺目标。精度不是越高越好,当精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每提高1微米都会成倍地提高成本,甚至根本就做不出来。
楼主所提机床是每次进给达到1微米,这说明此机床的控制分辨率要小于1微米才有可能,按常规设计经验,控制分辨率和反馈精度至少要比进给精度小一个数量级,就是小10倍的概念,控制才是有意义的。0.1微米的机床我估计国内机床厂没几个能造出来,也没有几个用户有这样恒温、恒湿、隔振的使用条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了大家的回复受益匪浅。

网友D:
好久没来这里,没想到竟然看到楼上的在讨论我前段时间问过的一个问题,看了大家的发言收获不少。我上次的项目对方降低要求了,只要求5个微米的精度,要不然1个微米的精度就只有白费力气了。其实很多时候性能并不是要求那么高的,可有的客户就觉得给你提高点一点的要求,等你开发出来的时候哪怕有点没达到设计时的目标也能用,其实那样瞎提高要求有时会浪费很多人力物力的

楼主:
胡工,您好!请问一下你那个项目完成得怎么样?我这个项目可刚开始,能否提供一些经验。不胜感谢!QQ:80645234,E-mail:qsh158@126.com。欢迎大家给我提提意见。

网友D:
那老板过年后还没联系,还没开始做:)

网友E:
现在的客户都不从实际出发的,,,就像那句,,有些公司老板,,,连扫地的也想请个大专生,中国的学子真苦啊,,,,

楼主:
还有没有做过与此相近项目的,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交流一下嘛。谢谢!

网友F:
几乎是做不到,不管是步進還是伺服,0.1個絲,第一,步進伺服本身有誤差,絲杆的螺距再小也有誤差,傳動也會有誤差,0.5個絲可以做到,
再說選取伺服步也是要求很高,程序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用伺服电机和FANUC系统可以实现0.1丝的进给,用梅花型精密联轴器与丝杠联结其无背隙。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G:
去年北京国际机床展记得沈阳一机床展出一台车床,用的是直线电机,精度注明是0。003mm。我想,沈阳一机床的技术与加工安装技术在国内比,应该算一流拉。楼主问题其实还有一个精度问题,进给0。001,精度要求到多少,单从0。001进给量上讲是没有精度指标的?是绝对定位精度还是从复定位精度。最好能详细描述以下是什么机床,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我公司有以色列压电陶瓷电机,配合高精度滑台,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控制,不过,同样限制也很大,使用面很窄,不是什么场合都可以使用的。所以最好能详细描述一下比较好

网友:
"去年北京国际机床展记得沈阳一机床展出一台车床,用的是直线电机,精度注明是0。003mm。"
如果用分辨率1u的光栅尺,理论上可以实现3u的重现性,3u的精度,那就要1u精度的光栅尺了,或者用更高分辨率的尺,比如0.1u的,再做多段补偿。

网友G:
老刘,那个机床是绝对定位精度。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很不容易的,其实,光栅尺分辨率很容易,进口的达到0。01u也不是不可能,甚至有更高的办法(虽然是天价),不过,理论上的控制精度与设备的实际精度是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H:
求教:是否可以让伺服电机只前进2、3个脉冲

网友G:
你将伺服放在地上不发任何指令,上电后他仍然会有正负2-3个脉冲波动,你怎么控制?除非你的2-3个脉冲是对应很大的转角,就是每转只用很少的脉冲数。

网友I:
这是一个涉及机床原理的问题。任何依靠机械传动的系统都会有摩擦和弹性变形,很难实现1um的精确运动。依靠气浮导轨和直线电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传感器的精度和控制技术是基本保证。

网友J(2006-03-14):
只要机械上没问题,电气上绝对可以实现,关键还有一个机械连接的问题

网友K:
如果只是要求每步走0.001mm,还是可能实现的,如果要求精度为0.001mm,就够呛了!
想每步走0.001mm,更多的取决于机械传动系统的阻尼特性和刚性,而不是数控系统和伺服。记得十几年前清华CIMS买的德国大玩具就可以达到每步0.001mm指令时,做到每步都走0.001mm左右。
北京机电院的直线电机三轴加工中心也可以做到每步0.001mm的实测运动。

网友L:
刘老师利害.支持

网友M:
哈哈!不要太认真了,以前有个听说过有这样的要求-----盲目!我们在人机介面上是可以看到这个精度的,客户也测不出来,实际上,他只要精确到0.01就完全可以了
     你知道这家企业是做什么的吗?
     做-----自行车的大架的,晕!

网友N:
在实际中客服提过这个问题,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实现进给0.001mm的,别忘了伺服系统是一个系统,不要光考虑电气控制上的精度,机械上的减速结构这时变的特别重要了.1:100的怎么样,不行几级减速在加大,我认为还是可以配出来的,实战人家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O:
不要光考虑电气控制上的精度,机械上的减速结构这时变的特别重要了.1:100的怎么样,不行几级减速在加大,我认为还是可以配出来的,实战人家就是这样干的。

看你所说的方式,是要打算开环(或者半闭环)实现了。对不起,想问一下,谁实战干出来了?是否经过检测?我见过号称纳米级加工的机床,问怎么证明达到纳米的定位,答案是,加工出来的表面是镜面,这种证明手段骗骗外行还是可以的。
如果真要开环做,减速比是多少我不是很关系,我到是比较关心丝杠的导程以及使用多长时间测一次补偿表。

网友P:
同意,凯奇-电气的话,我给客户提供的直线电机用在高精机床上,能达到要求
------------------------------------------------------------
    这是一个涉及机床原理的问题。任何依靠机械传动的系统都会有摩擦和弹性变形,很难实现1um的精确运动。依靠气浮导轨和直线电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传感器的精度和控制技术是基本保证。
------------------------------------------------------------

网友Q:
受益匪浅~!

网友D:
  那0.5丝的控制昨天用步进电机做好了。丝表打了几十次也没跳出1格,所以我们在场的人都认为精度可以了,呵呵。一个脉冲0.5丝,开环,用的霍尔做的零位,滚珠丝杆好象买的比较好的。那老板后来说其实能保证1丝的重复定位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R:
恭喜胡工!

网友S:
刘老师:
    现在是否已有每步走10nm的电机了,

网友G:
TO:@FA:
每步走10nm的电机,你要用吗?

网友S(2006-04-13):
TO:沈阳老宋,
   只是想了解,我想国内很少有人会用上,

网友O:
对于“每步走10nm”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是要步进电机吗?还是要求可以实现最小10nm的移动?过冲以后再拉回来算不算?除了这个要求以外,还有其它要求没有了?
压电陶瓷的电机能不能满足你的期望?

网友T:
哈哈,啥步进电机能有这样精确。搞个直线编码器看看,机械上的误差也是大问题。

网友U:
干脆买个直线电机吧

网友V:
闭环,光栅尺的检测精度就要达到0.0003左右也就是要求精度的1/3。如果用半闭环来作,现在伺服电机机上的编码器每转几十万脉冲的也早就有了。
关键还是机械部分,滚珠丝杠系统的变形量,摩擦阻尼,本身的精度等级都难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W:
我就知道ti的传感器现在能做到0.1nm的精度了!!
我自己做的连0.1um还达不到。基本上保持在0.3-0.8um之间

网友X:
参考:
http://www.biupe.cn/
标普纳米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Y:
伺服控制一个u的进给量~很正常呀~~做数控谁不说自已能做到此~~只是机械上真很难控制~~摩擦背隙,只能减小不可避免!就目前的国厂机床而言,背隙补偿的少的也有一个丝!

网友Z:
看到前辈这些帖子,真让人受益很多,在下现在只有顶的份。

网友H:
请教,指令脉冲解析度达到10000ppr,伺服电机编码器是2500ppr,其精度能到多少个指令脉冲?

网友G:
松下代理商没有告诉你?

网友O:
"请教,指令脉冲解析度达到10000ppr,伺服电机编码器是2500ppr,其精度能到多少个指令脉冲?"

没有看到你的负载,不知道。

网友AA:
用了光栅尺以后速度是不是就要降下来了啊,稳定时间更长了啊

网友I:
下面引用由zjxuefeng在 2006-4-26 11:16: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指令脉冲解析度达到10000ppr,伺服电机编码器是2500ppr,其精度能到多少个指令脉冲?
--------------------------------------------------------------------------------------------
兄弟实际谈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I:
下面引用由zjxuefeng在 2006-4-26 11:16: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指令脉冲解析度达到10000ppr,伺服电机编码器是2500ppr,其精度能到多少个指令脉冲?
--------------------------------------------------------------------------------------------
你实际上谈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I:
zjxuefeng实际上谈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I:
下面引用由wangke80在 2006-4-28 23:25:00 发表的内容:
  用了光栅尺以后速度是不是就要降下来了啊,稳定时间更长了啊
--------------------------------------------------------------------------------------------
高速和高分辨率同时满足,对于传感来讲,就意味着更高的带宽。
如果带宽局限,高分辨率当然只能低速度。

网友O:
“用了光栅尺以后速度是不是就要降下来了啊,稳定时间更长了啊”

如果你确实需要这样的精度,那这就是必须承受的代价。

网友H:
to 尼古拉斯.凯奇:
    请问单从电机上考虑提高了分辨率,精度能相应提高多少??

网友AB:
英国人使用光栅干涉或者衍射技术可以测量纳米级的距离,几年前已经有产品拉.

网友G:
速度是否下降,要看你整个的系统响应速度拉(包括伺服刷新时间),响应慢速度就的降

网友I:
光栅尺的速度与稳定时间没有关系,光栅尺的速度受光栅信号处理和传输环节的制约。

网友AC(2006-05-14):
不可能,因为静态摩擦,如你发出一0.001um的指令,它根本不会动。

网友R:
长见识了!

网友AA:
上次是使用光栅尺是用RS232读信号的,所以慢.呵呵

网友AD(2011-07-06):
以上所说的要求和我一个客户所要达到的要求基本一样   用光三尺那东西解决不了问题的 精度实在高的话!就选着三菱伺服吧

  保证没有问题!就是成本高了点!!看LZ本人了

网友AE:
用国产的时光伺服驱动器吧,现在齐一,齐二两个大厂的立车上都在应用的我们的产品。

我是东北区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