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UMERIK802S/C屏幕灰度键为什么不起作用?

楼主(2006-02-10):
昨天修一个802S,屏幕不亮,检查下来是LCD损坏。更换LCD,由于原装货太老了,很难买到,所以用了替代品,反正也是进口的!
换完后发现背景光很亮,可软菜单键的灰度键却不起作用。于是更换显示板、ECU上的接口板,甚至用了三套完整的ECU和OP轮番测试,发现软菜单键的灰度键都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的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把一些心得都发布在Blog里,有空欢迎到我们的网站坐坐

网友A(2006-12-03):
你用的是什么代替品啊?

网友B:
西门子也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可叹!只要来中国做,估计就被同化了,中国人就是厉害

网友C(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2008-05-13):
背景光不能调,和ECU,LCD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其光源来自微型节能灯管,OP板在操作其它项目时,那两个按键能正常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