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和有刷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2-10):
请问:无刷和有刷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无刷和有刷的区别最大就是在电机的内部构造就是在电极处无刷的就是没有炭刷,现在的电机基本都是没有炭刷的,因为炭刷的损耗实在太大了

网友B:
现在用无刷电机的比较多,性能要好一些。。

网友C:
直流电机,以有刷的比较多

网友D:
国产的大多是有刷的,进口的有无刷的

网友E:
参见运动控制论坛“刘工,能不能谈一下方波伺服和正弦波伺服的优缺点”,那里有一些讨论。
搜一下“刘工,能不能谈一下方波伺服和正弦波伺服的优缺点”就出来了。

网友F: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8699
求教:三相直流电机的原理

网友G(2006-07-16):
现在的直流电机大多是有刷电机了,交流的就没有见过了

网友H:
哪一种性价比高啊?

网友I(2007-07-17):
有刷的是绕线式电动机,无刷的是鼠笼电机,结构不同,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J:
无刷电机特点:低温升,高,低速具备相同扭力.体积小,节省安装空间

网友K:
机械和电子之分!

网友L:
  直流电动机以其调速性能好、启动转矩大等优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电机调速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问世以后,直流电机拖动有逐步被交流电机拖动所取代的趋势。但在中小功率场合,常采用永磁直流电动机,只需对电枢回路进行控制,相对比较简单。
一、有刷直流电机
1.调速原理与调速特性
n=(Ua-RaIa)/Ce      式1
Ce=keΦ           式2

有两种调速方式:
1) 改变电枢端电压Ua
2) 改变每极磁通Φ
两种调速方式特点:
1) 改变电枢电压调速,由式1可知如果保持磁通不变,改变电动机的电枢电压Ua,则理想空载转速n0 随电枢电压而变化,而机械特性斜率保持不变,因而可得一簇平行线。由于提高电枢电压受到绕组绝缘耐压的限制,因此改变Ua应用在降压的方向,也就是从电机的额定转速向下调速。这种调速方式是目前直流调速系统采用的主要调速方案,对于永磁式直流电动机,这是唯一的调速方式。此种调速方式下输出转矩保持不变,一般应用于恒转矩负载的调速。
2) 改变磁通调速,由式1、2可知,如果保持电枢电压不变,减弱磁通Φ ,则理想空载转速n0随着磁通的减弱而增加,同时机械特性的斜率也增加。一般用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应用于恒功率负载。

      2.直流电动机的PWM调速原理
   为了获得可调的直流电压,利用电力电子器件的完全可控性,采用脉宽调制技术,直接将恒定的直流电压调制成可变大小和极性的直流电压作为电动机的电枢端电压,实现系统的平滑调速,这种调速系统就称为直流脉宽调速系统。
    脉宽调制的基本原理
     脉宽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利用电力电子开关器件的导通与关断,将直流电压变成连续的直流脉冲序列,并通过控制脉冲的宽度或周期达到变压的目的。所采用的电力电子器件都为全控型器件,如电力晶体管(GTR)、功率MOSFET、IGBT等。
图4为简单的PWM变换器的原理图和输出波形。

                  图3  单极式PWM变换器原理图、输出电压电流波形

                  图4 双极式可逆PWM变换器原理图

      通常PWM变换器是用定频调宽来达到调压的目的。
     PWM 变换器调压与晶闸管相控调压相比有许多优点,如需要的滤波装置很小甚至只利用电枢电感已经足够,不需要外加滤波装置;电动机的损耗和发热较小、动态响应快、开关频率高、控制线路简单等
     为达到更好的机械特性要求,一般直流电动机都是在闭环控制下运行。经常采用的闭环系统有转速负反馈和电流截止负反馈。

二、无刷直流电动机(三相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直流无刷变频电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和一般的永磁有刷直流电动机相比,在结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用装有永磁体的转子取代有刷直流电机的定子磁极,用具有三相绕组的定子取代电枢,用逆变器和转子位置检测器组成的电子换向器取代有刷电机的机械换向器和电刷,就得到了三相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和有刷电机相比,无刷电机由于革除了滑动接触机构,因而消除了故障的主要根源。主要特点是转速精度高,运行噪音小,电磁噪音低,电压利用率高,故障率低。
     目前无刷直流电动机转子材料一般为钕铁硼永磁体。应用较多的是小功率电机,较大功率无刷电机因为造价高和制造工艺要求高,应用范围还不是很广。
    无刷电动机控制原理说明
    1.位置传感器
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方波电动机)中,一般采用简易型的位置检测器,该器件不用检测转子的精确位置,其检测精度要求60度(电角度)。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满足电动机换相的要求。
    位置传感器的种类很多,有电磁式、光电式、磁敏式等。他们各具特点,然而由于磁敏式霍尔位置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安装灵活方便、易于机电一体化等优点,目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也出现了无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动机控制系统。
2.换相原理

                   图5 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的电子换向器主回路
无刷直流电机共有六个换相状态,每个状态有两个管子导通。下表为直流电动机换相状态总结。

     表1  无刷直流电动机换相状态
扇区 1号 6号 5号 4号 3号 2号
通电
相序 A C B
C B A C
ON开关管 1、2 1、6 5、6 5、4 3、4 3、2

因为无刷直流电动机需要根据电动机转子的位置控制换相,转速可以通过换相的速度计算获得,从而构成速度负反馈控制系统。无刷直流电机的速度控制精度可在1%以上。

3.无刷直流电动机应用(可能用到功率管的地方,及功率管的规格)
在家用电器中的空调器、电冰箱、风扇、洗衣机、跑步机等应用无刷电动机已经十分普遍。(驱动器、电源部分。10A600V较多)
在航空、军事设施应用领域里的雷达驱动、机载武器瞄准驱动、自行火炮火力控制驱动等等,基本上都采用无刷电动机控制。
在工业控制领域,机器人关节驱动和自动生产线、电子产品加工装备上的各种中小功率的驱动等,也广泛采用无刷电动机控制。
近几年来,无刷电动机在电动自行车上的应用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目前这类无刷电动机主要是外转子电动机。(驱动器,电池充电器。驱动器用小功率MOS管六个5A100V,充电器中开关电源用MOS管一个10A600V)
另外,在新的重要的建筑物内广泛采用的自动感应门,这类门的驱动机基本上都是无刷直流电动机。

上海浮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部在台湾,是一家具有20多年经行销经验的大型电子元器件之通路商。期初工业用半导体及工业控制元件器的导入起源于铁路电气化,火车头设备维修.船舶仪器.汽车搬运.医疗仪器等,随后计算机信息蓬勃发展伴之而来的,时至目前发展出智能型模块供环保省电之能源及智能型家电用品,皆以工业半导体及工业控制元件器为主体市场.

  浮右公司专注于工控市场进而发展出全方位主被动元件器之行销通路商,公司所代理之产品皆为世界工业界半导体及控制电位计之重要领导厂商。我们所行销之产品均为原厂授权代理,故能在价格,交期,品质及售后方面提供全面准确及时之服务。多年来所累积的专业知识,市场熟悉度及对客户的服务热忱,深得代理原厂高度认同及肯定.

   主要代理及经销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际知名品牌之电子元器件为主,我们所配合之客户群已有五百多家,经营的产品广泛用在测视仪器,监控设备,音响设备,自动化设备,通讯,医疗设备,变频器,焊接机,UPS,EPS电源设备等各种工业设备。

主要营业品牌:
1. TOCOS:各种工业用电位器(碳膜型,线绕型)及PCB板用单、多圈密闭式可调电位器
2. 三菱:闸流体模块、二极管模块、IGBT模块及IPM智能模块
3. KEC:的二三极管及稳压IC全系列产品
4.EUPEC(欧派克):各式可控硅、二极管模块、IGBT模块
5.APT:单管IGBT、快速二极管、单管MOS、IGBT模块
6.IR:各式可控硅、二极管、IGBT、MOS管
7.SANREX(三社):可控硅,整流二极管
8.SUZUKI(铃木):铝电解电容
9.BESTEK(百世): 霍尔电流传感器
10.DAITO(大东): 报警保险丝
11.NGT: 温度开关(-20度——260度)手动复位及自动复位
12.MTL: 光电编码器(旋转式,拉线式,增量型,绝对值型,多种输出方式及外观形状可选择)
13.ZILOG: 红外线传输器,用于微控制器 ,DSP,MCU,控制器等。

IGBT,电位器,MOS,可控硅,编码器,摇杆开关,霍尔电流传感器,铝电解电容,报警保险丝,温度开关,快速二极管,MCU

   我们始终秉持“诚信,效率,专业,热忱”的经营理念,以合理的价格,充足的货源和快捷的供货来立足于市场,您只需一个电话,一份传真或一份E-MAIL就会得到我们优质快捷的服务,欢迎与您携手合作。
陈合达
手机:13564137109
邮箱:chenheda@163.com
MSN:chenheda@hotmail.com
QQ:244585351

网友L:
关于马达控制以及工业控制,功率器件应用,电力电子应用的一些问题可以上我的播客上去看一看,陈合达 chenhedadlx.gkbk.com

网友M:
太多了,偷懒的贴法。

网友N:
   “有刷的是绕线式电动机,无刷的是鼠笼电机,结构不同,应用场合不同”

1、直流电机,要通过换相器、电刷实现同磁极面下导体电流方向不变,进入不同磁极面下的导体电流方向改变;
2、现在直流电机,是通过晶体管实现导体电流方向的改变,代替了换向器、电刷的作用,叫无刷电机;
3、无刷电机是相对有刷直流电机而说的,其实无刷电机就是直流电机,就是有刷直流电机的刷用晶体管代替而已!!!
4、“有刷的是绕线式电动机,无刷的是鼠笼电机,结构不同,应用场合不同”,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他错误地把有滑环、电刷的绕线式电动机,和没有滑环、电刷的鼠笼电机的概念同直流电机的有刷、无刷混淆了;

网友O:
鼠笼电机没有也不要炭刷 转子是绕线的 才用 直流分无刷有刷 无一般用霍尔换相

网友P:
有没有碳刷

网友Q:
我现在用的一进口交流电机就是有刷的

网友R(2011-05-21):
“迅驰牌”无刷电机专门为现有市面上各款高速干手器而设计,能满足客户各款高速干手器的使用,功能可根据客户要求而设计驱动板,包括带霍尔功能、不带霍尔功能,能实现从16500Rpm转到21000Rpm无极变速,1.5秒内可达到额定转速,拥有风速大、寿命长、噪音低、振动小等优点。
杭州固特科技有限公司
电机销售经理:孙经理
手机:18858271292 QQ:16377587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丰潭路388号德泰御峰大厦520室
电话:0571-88921969
传真:0571-56389011
邮箱:hytujin@163.com
网址:www.hzgoot.com

网友S(2012-01-02):
学习了,不知在使用场合上有没有太大的驱别?在要不是功率大的场合无刷直流电机是否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