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6-02-10):
一般的伺服系统,如三菱MR-J2s的标有最高脉冲串500kpps,而编码器分辨率131072,在位置模式下,则计算得到最高速度:500000*60/131072=228r/min,那我怎么才能使电机在位置模式下达到3000r/min的速度??谢谢

网友A:
这是小日本通常骗局中的一个。

网友B:
不要指望最高速度与最大分辨率同时实现。

楼主:
那分辨率是死的,就是那么大,难道速度就只能228r/min,我要达到高点速度怎么办

网友C:
有一些日系的高分辨率(17位)编码器是靠内部细分获得的,内部要模数运算,速度响应当然不快。

一般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同时也提供较低分辨率的增量信号,在高速时先用增量脉冲信号估计位置并减速,到低速时再考虑精度精确定位。此称为双输出型。

现在我这有资料的高速、高分辨率的有13位/16位绝对值编码器,高速同步串联信号(SSI)输出,数据最高16MHz bps,数据送出最快1us,其也是在高速时测13位,转速可达10000rpm,要减速到低速1000rpm时出16位。这种编码器同时也提供冗余的增量信号。

高速与高分辨率的确是对矛盾,事实上在高速时有13位也够了,毕竟高精度定位是要停下来的,必然经过减速。

网友B:
"那分辨率是死的,就是那么大,难道速度就只能228r/min,我要达到高点速度怎么办"

有一种神奇的东西,传说是叫做“电子齿轮比”

网友D:
只要利用电子齿轮比来降低使用的分辨率,就可以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