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缆的绝缘问题

楼主(2006-02-10):
请问各位,电缆相间、对地绝缘到底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判断是否能用?不用说摇表的办法了,有时候不可靠,我的意思是说按照标准(0.5M),很多电缆都不能使用,可实际中低至0.1M或接近0M的电缆一样可以正常运行!
对于先前一直正常运行的电机、电缆,一段时间停用后出现上述情况,我的办法有时接近蛮干,只要不至于用万用表测量显示短路,那就管他三七二十一,通电试试!当然,关键重要设备是不能这样办的。
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好的判断办法?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和你差不多!共同顶一下

网友B:
摇表测静态绝缘是很适用的方法,对电机运转时的诸如电蚀引起的绝缘破坏的故障的确难以测量。如果电机的绝缘电阻小于0.5M,最好解体检查,分析原因,清理一下腔体,烘一烘,还是无法排除的话,不与理会,通电使用,直至烧毁。

网友C:
去了测量数据判断外应无其他方法.大胆一试之法只有在应急情况下用,不应提倡.否则事故难免!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看来是真的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烘一烘、拆开看看之类都是常用的办法,但这只是对小电机较为合适。
规定总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是按照规程办事吧。稳妥、不用负责任,呵呵呵……

网友D:
测绝缘用摇表,测通断要用万用表低阻挡.

网友E:
我也是象楼主那么来做的。当时心里想:只要能能正常通电,不放炮,即使绝缘低点,随着电流的通过,受潮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F(2011-04-23):
我的280KW电机也是这样子的,NND,很想试试,但又怕出事?矛盾,你们会怎么选择呢?

网友G:
        用万用表MF47表x10K也能检测绝缘情况,80年代南京生产的MF47,叠层电池是15V的。后改成9V的,这块表在电气检修中很实用。摇表也是检测绝缘的工具。
测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对地绝缘电阻,用500V摇表一表笔接电动机外壳,另一表笔接电机绕组的出线端子头,可以三相连接一起测,也可以分开各相独立测;测低压三相绕组相间绝缘电阻,拆开电动机绕组的Y形或△形连接,将摇表两表笔分别连接各相邻两相绕组的出线端头,一只手按住摇表,另一只手将摇表摇至120转/每分钟左右,尽量保持稳定读取读数。新电动机和新修的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1兆欧,旧电机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0.5兆欧。

网友H:
我也是用万用表的,只要没短路就用,实在不行就换线换电机

网友I:
说实话,电缆绝缘低,只要不短路最好是烘干,电机绝缘低的话那就真的莫法了,用吧,死就死了,该烧的时候就该烧,命就是这样的,大不了烧了换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机绝缘低的话那就真的莫法了,……

打开烘干!

网友K:
今天俺也遇到一个怪题   摇表测开关一相接地  阻值无限小  万用表低档测一相接地  抱着放炮的想法通电  没放   电笔测外壳电压100以上  手摸没感觉   但开关里的小变压器1分钟烧毁  380变36的   应该是变压器2次 烧毁  真怪     难道现在的绝缘板质量这么不可靠???、

网友L:
电缆和电机绝缘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笼统
我大致给你说下吧

如果是低压电机 属于6KV以下的 一般都是380V或者200v 亦或者是直流220V的电压电动机 这类电机和其连接的动力电缆 可以直接用500V摇表直接测量。
如果是高压的电机和其连接的动力电缆 简单的是用2500v的电压摇表进行绝缘测量 如果良好 说明是可以的
如果绝缘差 就考虑到可能存在绝缘不好的地方
如果真的是需要严格要求 进行预防性的试验的话 则需要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一般不得以 不用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现在高压电缆一般用谐振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而电机主要是容量比较小 一般直接进行交流耐压就可以了

用摇表测绝缘 楼主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吧 合格的标准时每千伏要求是一个兆
一般低压电机是0.5兆 高压电机6千伏最少是10兆以上
如果是交流耐压试验 考虑到比较复杂我就不一一叙述了

楼主你看我的回答还算满意吧 不要吝啬你的积分啊 知识可是无价的
祝你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