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工作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6-02-10):
电工工作安全是第一的
我在刚当电工的时候出了个问题,配电屏在没有断电的时候就去换开关,幸好扳手没有拿稳掉到相线上短路了,要不可能我就不能在这里了
灭弧罩必须要盖,不管是空开还是闸刀,我遇到过忘记盖灭弧罩引起电弧短路造成开关报废的事情。
一个人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挂牌,并且警示牌要挂在醒目、不容易掉的地方。

网友A:
是呀,安全第一吗!!!!

网友B:
电工这行当最优秀的品质就是相<<砂家浜>>上的阿庆嫂一样: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网友C:
安全第一
我是搞电的 但很怕被电

网友D:
确保电工安全很简单,那就是在工作前先想一下是否有违章的地方。

网友E:
维修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1.遵守电工作业一般规定。  2.不准在设备运转过程中拆卸修理,必须停车并切断设备电源,按安全操作程序进行工作。  3.临时工作中断后或每班开始工作前,都必须重新检查电源是否确已断开,并验明是否无电。  4.每次维修结束时,必须清点所带工具、零件,以防遗失和留在设备内造成事故。  5.由专门检修人员修理电气设备时,双方要进行登记。完工后要作好交待并共同检查,然后方可送电。  6.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禁止带负荷拉开。  7。带电装卸熔断器管时,要戴防护眼镜和绝缘手套,必要时使用绝缘夹钳,站在绝缘垫上。  8.熔断器的容量要与设备和线路安装容量相适应。  9.电气设备的外霹可导电部分必须可靠地与电网PE线连接,零线与地线必须分开。接地线截面要符合标准,维修时应全面检查。  10.安装螺口灯头时,开关必须接在相线上,灯口螺纹必须接在零线上。  11.临时装设的电气设备必须符合临时接线规程。  12.动力配电盘、配电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的附近,不准堆放各种易燃、易爆、潮湿和其它影响操作的物件。  13.使用梯子时,梯子要有防滑措施,踏步应牢固无裂纹。梯子与地面之间的角度以75°为宜。没有搭勾的梯子在工作中要有人扶住梯子。使用人字梯时拉绳必须牢固。  14.使用喷灯时,油量不得超过容积的3/4,打气要适当。不得使用漏油,漏气的喷灯。不准在易燃物品附近点燃或使用喷灯。  15.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要立即切断电源。不能切断电源时,使用四氯化碳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严禁用泡沫灭火器或水灭火。      ——摘自《机械工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以上仅是维修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网友F:
这是操作中常遇到的问题:相信现实,一定要现场查实后再动手.

网友G:
未经确认要认为设备带电,确认没电的要当心随时来电。以带电操作要求自己。

网友H:
安全第一、小心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