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

楼主(2006-02-11):
今天更换了一个格兰富的潜水泵,是以前烧坏然后拿出去外协修的。更换以后发现这台泵不能满足系统要求。只能打50kpa 而原来的两台泵能达到75kpa.这台泵反转的话只有10kpa.法兰没有问题。请问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请问电机内阻对电机的转速和功率有影响吗?

网友A:
    维修被人偷工减料,你可对比好泵的直流电阻阻值。

网友B:
委外维修的电机验收时一定要严格把关,这是一个职责问题,必要时和维修方一起安装测试。数据最具说服力。维修方并不一定偷了工或减了料,因为材料费根本很底,往往是绕组计算,套用(绘制)图纸,嵌线接线,工艺的错误(并非故意)。

楼主:
请问直流电阻的大小对电机的输出功率影响有多大?其它的电机的直流电阻为1.02欧姆左右而这一台是2欧姆左右!

网友C:
电机维修工的失误,根据你的讲述,我估计你的潜水泵是4极的,同步转速3000转实际转速约在1400多转,在维修的过程中误把绕组下线成六极的,而6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是1000转/分,实际大约900多转,所以修过的电机转速是以前的三分之二,因为潜水泵叶轮也是离心泵原理,转速下降三分之二,当然出口压力也要相应下降!

  不知道估计是否有错,仅供你参考!

网友D:
不会有这么差劲的维修工吧?呵呵呵,垫钱给人家啊?须知六级电机的漆包线消耗量要大得多的。
估计是偷工减料,用小线径的漆包线代替原来的漆包线。供参考

网友E:
关闭泵出口阀门看压力,单级泵压力应该在0.8MP以上.我说的要加上水的位差.10M,0.1MP.

楼主:
  长学问哪!!这里的大侠真多呀!
  电机几级的我没有看到,我个人也觉得把电机的极数搞错不至于!由于的潜水泵不能打开看漆包线到底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没有可能是他们采用的同样的线经的漆包线但是质量不过关。导致转子直流电阻增(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感)导致电机的运行曲线变软,也就是说为了满足同样的系统压力即电机的负载转矩不变电机的转速必然要下降。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