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NER MOTOR有累计的误差

楼主(2006-02-11):
求助各位大虾:

   最近我公司有一精密的MOTOR (YASKAWA) X 方向的,运行一个小时后会产生一定误差(大约8MM),请问是丝杆出了问题,还是MOTOR或DRIVER有问题?

    谢谢!! 紧急

网友A:
“LINNER MOTOR”是什么东西?

就描述的现象来看,哪里的问题都有可能,不过都不是很大。

是什么类型的电机(伺服?步进?变频?)
工作在什么方式(开环?全闭环?半闭环?)
用的什么控制器?

一般来说,电机还能动,驱动器或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误差8个毫米,丝杠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大,比较有可能出问题的,是控制信号或反馈信号及其传输线缆。

网友:
谢谢!

用的YASKAWA的伺服电机,如果反馈出了问题,那应该报警啊? 程序是使用VC++编的,中间是通过MMC BOARD来控制的.会不会是程序有漏洞或MMC里参数设定补正确?

网友B:
乍一看题目还以为linear motor.不清楚它有没有专门软件重新标定机械特性.

网友C:
应重点检查反馈信号是否有干扰,干扰信号并不是都会产生报警,而且干扰信号产生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