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有关在高炉PLC中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中少了探尺自动信号

楼主(2006-02-11):
大家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高炉探尺那部分,在进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信号中,如果少了探尺自动信号,那么对系统的正常运行有影响吗?还有就是编程时怎么选择自动手动切换,在少了这个信号时。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高炉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如果涉及到控制、计算方面,系统肯定受影响。
自动手动切换就是开关量的两种状态。

楼主:
TO:JIUXINF
您说如果涉及到控制、计算方面,系统就受影响。是不是说它就不能进行自动控制、计算?

网友B:
那样的话,系统肯定不正常或出问题,计算错误,控制错误,甚至...。

楼主:
TO:jiuxinf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这是我的邮箱:jxw134@163.com
QQ:46062487

网友B:
当然很乐意!jiuxinf@yahoo.com.cn

网友C:
这和你探尺的控制电路、和控制程序有关,不能简单的说系统肯定不正常或出问题。

网友D:
如果探尺要纳入自动控制,肯定不能少了自动信号。探尺的模拟量信号与探尺自动信号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是模拟量信号,另一个是开关量信号。但是探尺的长度在画面上很重要,工作人员很需要。

网友E(2006-06-16):
其实是无所谓的。自动位信号只是在控制的时候用。如果在电器上有手、自动联锁,在程序里有没都无所谓的。只是画面上没有手自动显示,不太方便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