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正常,无输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2-11):
我单位1丹佛斯变频器,显示正常,无报警,但是测量无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A:
测量一下主电路 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B:
输出控制点有没有接上?我比较熟悉施耐德的产品.有一个24VDC电源控制的控制点,接上控制点后才回有输出的.

网友C:
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