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2-11):
我单位1丹佛斯变频器,显示正常,无报警现象,但是无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错,把参数设置成出厂值

楼主:
此变频器参数从未改变过,并且已正常运行了8年多!

网友B:
8年前那里来的2800????只有2000和3000系列!

网友A:
运行了8年多?

网友C:
cpu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