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故障现象

楼主(2006-02-11):
我单位1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显示正常,无报警现象,但无输出,怎么回事?恳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参数设置对不对?先改成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B(2008-09-19):
我的也有一台是这样的。恢复出厂值也不行,望同行指教。邮箱haijiaotianya.wfb@163.com.谢谢

网友C:
电源板上的那块小板坏了。

网友D:
如参数设定没问题,就是内部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E:
一般都是内部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F:
先看看有没有给定值呢!!

网友G:
可能是设定问题 电话13181000531

网友H:
驱动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