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传送带直线-间歇运动

楼主(2006-02-11):
如何通过数控让传送带实现直线-间歇运动,传送带负载很均衡,目前用普通三相电机(也可以改造成其他马达),每次间歇运动大约0.5米就停,一小时大约要间歇运动1000次,只要能保证每次间歇运动的距离一样就可以(波动控制在+-0.1mm),谢谢

网友A:
比较稳妥的方式是加个编码器和一个控制器(比如PLC)。
不过,一个小时运动1000次,3.6秒启动/停止一次,是不是加个变频器比较塌实?

网友B:
精度在+-0.1mm,我觉得用步进是不是要好点,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B:
忘了说一下,市场上有种制袋机控制器,使用很方便,带步进和伺服都比较方便,可以用于塑料袋、切纸机等需要定长送料的地方的,精度还是可以的,控制器价格就1千出头吧

网友A:
"精度在+-0.1mm,我觉得用步进是不是要好点,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如果电机不是很大,用步进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有道理,这个是没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