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小装置改特大

楼主(2006-02-11):
我用6RA7018(30A)扩容,全套自己开发,已在数个著名钢厂(最大2650KW,800V)稳定运行三、三、二、一年。
EMail:LIUHANJIU2000@YAHOO.COM.CN

网友A(2007-06-14):
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B:
我也做过,改了几十套,可以交流QQ36712808

网友C:
在天津先导,红日,普辰等十家公司都可以做的,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制出自己的直流调速呢,不再这上面多下点功夫呢. 这样改了,没什么需要炫耀的.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这种做法在中国做得太多了,遍地都是。你扩容一台西门子矢量型变频器行吗?运行性能会怎样呢?

网友F:
我也做过,不过觉得不是特别理解。

网友G:
谁想扩容啊?我这就可以做哦,我公司常年给客户做扩容。有意向的加我QQ:173863812或者打13207561362

网友G:
顺便补充下,我公司的扩容是连调速器的软件也进行相应的改动,使之对应客户所需要的容量。有些公司只能改硬件,软件却改不了。

网友E:
扩容的东西不好用的,我用过,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搞得我很头疼。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尖嘴钳在 2007-6-28 9:06:00 发表的内容:
  扩容的东西不好用的,我用过,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搞得我很头疼。
--------------------------------------------------------------------------------------------
这说明,扩容没做好,做好了是没问题的。
我们前前后后作了上百台了,从1000A到4000A的,至少没出现过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E:
会出一些讲不通的的故障值,最后只好把它隐藏了。

网友I(2007-08-10):
我们公司都左了12年的功率扩容了都时在钢厂上运用我的的口碑很好莫名其妙的故障时你们改造的不好不时改造本身的问题。
QQ:35937148

网友J:
扩容想改造好,很困难啊!尤其是电压等级不一样的,我这用过不少,三四个公司的产品都有,就没一个没问题的,各家的做法不一样,该软件该硬件,最后的结果就是不稳定,西门子原装的都用了8年了,啥事没用,也许我们这没找到做的精通的高手吧。
如果你的设备的要求很高那你还是多花点银子,买原装的吧。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K(2008-05-09):
扩容时注意电流互感器的选型。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