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涡街说明书,最好是横河的

楼主(2006-02-11):
项目设计是用于蒸汽流量计量,想搞涡街,最好是横河的吗?

网友A:
Rosemount 的不错,干嘛非得涡街的?

网友B:
www.better-cn.com
贝特智能仪表。联系人:于鹏
电话:0631--5624056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涡街产品功能相仿,所以在选择产品时除考虑质量可靠、产品价格以外,还要考虑产品的售后服务如何。我公司产品质量好、生产技术先进、售后服务质量可靠。欢迎您前来订购。

网友B:
产品家族> 涡街系列仪表
LUGB
 LUGBⅠ(Ⅱ)
 RUGB
 RUGBⅠ

    涡街系列仪表主要分两大类别,四种型号;分别是:LUGB系列涡街流量传感器、LUGBⅠ(Ⅱ)系列一体化涡街流量计、RUGB系列涡街热量传感器、RUGBⅠ系列一体化涡街热量计。  产品简介:
    涡街系列仪表主要是利用卡门涡街原理,采用压电晶体传感器研制而成的一种速度式仪表。当流体流经漩涡发生体时, 在其两侧形成两排交替分离的漩涡,这些交替分离的漩涡产生一系列交替变化的负压力,作用在压电晶体上,便产生交变电信号,该信号与流速成正比。 经处理、运算可求得流体流量。 该仪表具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无机械磨损、压力损失小、维护费用低等显著特点。全新的表体外观设计,采用1Cr18Ni9Ti材质全浇铸而成,其耐高温抗腐蚀的特性,特别适合于高温蒸汽及特殊液体、气体介质的测量。

测量原理图

网友B:
LUGBⅠ(Ⅱ)系列一体化涡街流量计

LUGBⅠ(Ⅱ)一体化涡街流量计
应用范围:
    热电、化工、冶金等领域内的贸易计量系统;用于各种气(汽)体、液体等介质的流量计量,尤其适合于联网监测系统。

主要特点:

除保留LUGB系列的所有特点外,采用现代微处理技术,一体化设计,结构紧凑。

高度集成,可对被测介质进行定值温压补偿,或实时跟踪的智能温压补偿。

微功耗双电源设计,内置锂电池与外接+24V自动切换,电池寿命过达五年。

采用双排液晶显示,清晰直观,可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温度、压力等各种记录数据。

采用高性能E2PROM技术,内部数据可永久保存。

采用先进的微处理技术,软件功能强大,方便用户操作,并设有密码保护。

配备多种通讯模块,可直接实现联网通讯。

主要技术指标:

精度等级:液体0.5级,气(汽)体1.0级

重复性:液体,示值的0.2%,气(汽)体,示值的0.3%

量程比:15:1~40:1

介质温度:-40℃~+350℃

供电电源:内供3.6V锂电池,外供+24V·DC(±10%)

数据输出:
工况脉冲信号(三线制)
4~20mA标准电流信号(三线制)
RS-485 通迅接口
MODEM 通讯接口

防爆等级:dⅡBT2~T4

外形尺寸图

选型说明:

LUGB
 -
  -

 │   ─ ─ ───  ─  ─
 │   │ │ │   │  └ 使用环境:B-防爆型;无标记;普通型;
 │   │ │ │   └ 输出方式: P-脉冲信号; I-电流信号;
R-RS485接口; M-MODEM接口;

 │   │ │ │  通径 25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400
编号 02 04 05 06 08 10 12 15 20 25 30 40

 │   │ │ └ ─
 │   │ └ ─ ─ 被测介质:2-液体;3-气体;4-蒸汽
 │   └ ─ ─ ─ 连接方式:2-卡装法兰式;3-简易插入式;4-球阀插入式
 └  ─  ─ ─ ─ ─ 补偿方式:Ⅰ-定值补偿;Ⅱ-智能补偿

网友C(2006-04-24):
我有横河旋涡流量计的中文说明书(上海横河电机);和你交换压力开关信息。 mdylch@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