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触摸屏共用一台PLC

楼主(2006-02-11):
我想在OMRON___CPM2A上安装两个HITECH触摸屏,请大家帮忙提供详细的方案.谢谢

网友A:
PLC需要用CIF12。变成485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B:
两台人机对联,主站连接到PLC上面。有问题可以共同讨论。
linh8278@yahoo.com.cn

网友C:
我有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性能绝对一流,只是价格比海泰克告许多。两屏一机,很方便。一个屏对应PLC为主,对应另外一个屏设置为从即可(有菜单设置)。屏之间可直接通过以太网通讯(以太网卡内置,通讯协议内置,可局域网)。敬请垂询!021-64859191

网友D:
HITECH的也很容易,两台人机的COM1口用485连,一台设为主,另一台设为从,主机COM2连PLC,COM1连另一台人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两台TP对联,实现两地控制,组态时需要设置什么?
注意什么事项?

网友E:
如果用台达DOPA系列人机和2个PLC或多台人机和同一个PLC相连就很方便了。台达DOPA有2个和PLC通讯的口,其中COM2可以选择为RS485,这样可以很方便地联机。编程软件我可以免费提供的。可以和我联系:plc.123ye.com   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F:
"两台人机的COM1口用485连"不知这种485的线怎么做?能不能提供一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F:
我现在打算用FX2N连两台HITECH人机,不知是不是同样连线?HITECH提供的通讯线是哪种接口?PLC上需不需要加一块485BD或422BD通讯板?另因PLC与人机之间距离较远,不知在连线时对通讯线长度有没有限制?

网友G:
用一台触屏连PLC作为主屏,另一台屏作为从屏与主屏连接

网友H:
好象只有一个RS-232的接口吧,最好考滤转485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