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距离控制

楼主(2006-02-11):
1.PLC如何驱动普通电动机
2.普通电动机带动一个挡板,要控制挡板移动的距离,怎么实现?
可不可以用旋转编码器连接在电动机的轴上,然后用PLC计数,到指定转数后断开电动机的电源,但是这样有一个电动机缓冲问题,距离不是很准确,请问怎么解决?

如果选用步进电机,距离应该可以很好的控制,现在用的是1千瓦的普通电机,步进电机有这么大的功率么?

网友A:
1、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接触器控制电机的起、停,好一点的,还可以通过不同电路的(比如串接个电阻什么的)切换实现电机的高、低速变化。

2、加编码器是个比较现实的方案,电机的刹车距离当然是通过提前刹车来补偿。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那就需要电机速度比较低,或者,电机可以实现高/低速的切换,长距离的移动用高速,定位时切换到低速。

3、有这么大的步进电机,但是应该没有使用的必要,功率大到一定程度,步进电机的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顺便问一下,定位的重现性要求是多少?

楼主:
谢谢回答,什么叫“定位的重现性要求是多少?”?sorry我不是太懂电路方面的,控制距离大概1米以内

楼主:
精度要求一厘米以内吧!
不知道用传统电机怎么实现控制!请指教

网友B:
我感觉如果控制精度要求1/100的话,那控制装置的分辨率就要高一个数量级,比如1/1000。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可以用变频器、位置传感器和PLC形成闭环控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