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冲床的维修

楼主(2006-02-11):
朋友们好: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冲床现在的问题是:机器的程序正确并且执行程序但是机床上的冲头不往下冲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给位高手指教!
                                 谢谢啊!

网友A:
有没有警报啊,比如错误提示啊。

网友B(2009-03-06):
我公司一台台励福数控冲床 上电后归零时 报错 443 C SERVO LSI OVER 一直无法消除此错误,机床不能开启,求助 联系:陆善江 13538801309 广州国灵空调有限公司

网友C:
to1楼:你的数控系统是什么的?机床是哪一厂家的?是液压冲头还是电致打击冲头?怀疑是冲头故障!

网友C:
to2楼:可能是你的伺服模块内控制板上器件故障。不知道具体品牌和规格,无法详细说

网友D(2009-05-08):
我公司有一台金方圆的数冲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出现冲头连冲的现象

网友D:
我公司有一台金方圆的数冲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出现冲头连冲的现象 ,连冲是冲头不和模具接触,各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帮帮忙啊!

网友E:
请检查你的数控冲床的操作面板是否有空运行按钮(RUN)是否被按下或液压油泵启动及液压压力是否正常,并检查驱动曲轴动作液压电磁阀是否动作正常,如不正常在控制柜内检查电磁阀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如果方便是否可以留个联系电话,有机会想你好好咨询下

网友D:
对:PistoN 关于

to1楼:你的数控系统是什么的?机床是哪一厂家的?是液压冲头还是电致打击冲头?怀疑是冲头故障!

内容的回复:

是西门子系统的厂家是江苏金方圆,冲头是液压冲头。

网友F:
2楼的,你的应该是C轴过限位报警,是不是限位开关不好呀?

网友G:
江苏金方圆,冲头是液压冲头------楼主不妨找扬州金方圆问问他们的售服,冲头是德国进口的哈雷冲头吗?如果是那种冲头,建议不要轻易动手修了,那玩意搞不好会很麻烦的

伺服电机,编码器维修

网友:
东莞景顺机电维修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伺服交直流电机(servo motor)、编码器、步进伺服电机、多极旋转电机、测速电机、高速电机等多个国家品牌的伺服电机的维修服务。 伺服电机广泛应用于贴片机、数控机床、自动包装机、饮料食品机、印刷机、PCB钻孔机、服装纺织机、光盘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雕刻机等自动化工控设备。 景顺机电经历数年的发展,现以成为具备相当实力的伺服电机专业维修中心。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现与日本多个品牌建立了长期定点维修服务关系,并取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我们服务的品牌包括:三洋伺服电机、松下伺服电机、安川伺服电机、多摩川伺服电机、法那克伺服电机、富士伺服电机......等自动化设备。 本公司能提供高效,快捷的维修服务,对于众多品牌的伺服电机不仅拥有全面的理论知识,更有丰富的实际维修经验。对于芯片级电路维修无需原理图,直接使用特制高科技检测仪器,即可准确、快速的排除机器故障。不仅解决了维修时间长的问题,更是大大节省维修成本。 始终贯彻着“价格合理,客户至上,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稳定、快 捷、优质的服务而努力。 选择景顺,选择您我的美好明天!

工作手机:13528813210 莫生
Q Q: 215294637
电话:0769-28672095
传真:0769-85305596
http://www.dg-jingshun.com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中富街2号

网友H:
应该是外围什么准备没有做好吧.

网友I:
可能是机械故障.

网友J(2010-05-04):
我公司的数控冲床是武汉楚天的,现在只要一启动后就连续冲只有急停还可以请问哪位大哥知道为什么告诉我?

网友K:
朋友们你们好!

我公司有一台山东青岛双星数控冲,手动X轴方向行驶一半停下来继续行驶就会向蚂蚁一样行驶,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L(2011-01-19):
我用的法啦克数控冲床,开机回参考点时出现 servo alarm:c   axis excess err,那位高手告诉我怎么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