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请进!安川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6-02-11):
你好!
   李老师:
   再向您请教一下:安川变频器G7系列15KW的电解电容上面的板子里面的好几根铜线都烧断了。我向您打过电话,我按照你说的吧滤波后的电源直接接到开关电源上加电后显示正常但是等有7,8分钟后面板显示报警“VCF”我打电话问安川公司它们说是电源不稳定。但是电源正常。
   我有一个疑问在这个电解电容上面的板子的背面唯一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我用数字表量正反向都不通但是看不出啥型号请问李老师它是多少伏的稳压二极管?
  万分感谢!!!!!!!!!!!!谢谢!!!!!

  祝您元宵节全家快乐!

网友A(2008-02-07):
   我有一个疑问在这个电解电容上面的板子的背面唯一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我用数字表量正反向都不通但是看不出啥型号请问李老师它是多少伏的稳压二极管?
  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B:
路过,我提点意见。vcf可以屏蔽,驱动板检测光偶的问题。请问沈云国,你是什么牌子的机器。你所说的电路在电路板上起的什么作用,在那一部分。还有你确定你看到那个是稳压管吗?是电源部分的还是驱动部分的。未解决的话可以和我联系,也许我能帮到你。13482496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