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内部速度

楼主(2006-02-11):
由于本人项目中要求电机要有几档速度(采用安川伺服),不是经常要变换速度,只是当切割不同材质的东西时,要变换一下速度,本来准备买块数控卡来改变速度,但后来知道一般伺服都有内部速度模式,有几档速度可以使用,不知可行,谢谢

网友A:
可以的PN300-PN310这部分的参数就是.

网友B:
没问题!不过参数需设定合适.

网友C:
你选择内部速度就可以了。一共有三段速。

网友D:
通过控制切换实现内置三种速度,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如果用模拟伺服接口,搞个电位计作个几档的电位输入不就玩了;如果是脉冲数字接口,搞点危机后再加个VF变换。
上述建议的前提是你不去要定位控制

网友F(2006-07-25):
参数设定合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