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6-02-11):
本人在编TP04时发现,日期不能和文字在同一页显示,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日期你可以直接用万年历就可以了,在同一页你可以继续添加静态文字和其他按钮没有冲突的呀,我可能没明白你说的"日期不能和文字在同一页显示",你在解释清楚一些吧.

网友B:
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TP04和SS通过232接口联接,本机万年历所在的那一页不能有任何静态文字和按钮.如果有在实际使用的时侯就会出现232指示灯不亮无任何图文显示,所有按键都失灵.

网友C:
请告诉我你TP04G的韧体版本和TPEditor版本,我们测试看看,正常情况不会有该问题的?

楼主:
TP04G:    1.07
TPEdi tor:1.08

网友C:
好老的版本,TP04和TPEditor现在都是1.09了,请找您所在地区的中达电通分公司更新TP04G的韧体,软件请到台达网站下载1.09的:WWW.DELTA.COM.TWWWW.DELTA.COM.TW

网友D(2007-07-11):
新手,也正在使用文本……顶下,多多交流……

网友E(2007-12-12):
我想请教一下,tp04的万年历能不能传输到plc内

网友B:
回楼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