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电机扫膛

楼主(2006-02-11):
我这里一台电机,是0.75kw ,角接,220v,7.2A的额定电流,变频器带动,通过减速机带上负载在额定频率运行时,突然速度下降至0,电机“嗡嗡”的响,变频器显示电流为8.9A(变频器无故障),停止后重起,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发生上叙情况,检查传动链条和减速机都没问题,那就只能是电机问题了,是不是发生扫膛了,还是电气上面的原因???

网友A:
打开看看就明白了。扫膛一般是由于端盖松。或轴承损坏引起

网友B:
如果是扫膛的话,那应该启动不起来才对呀.
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发生上叙情况,   是多长时间?

网友C:
应该是负载太重拖死电机了.

网友D:
电机运行发生失速

网友E:
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吗?

网友F:
负载太重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温升和变频器的散热

网友G:
我认为负载太重,变频器出现过负载保护

网友H:
真笨。和俺联系。QQ:253224672
可能的问题挺多。轴承。变频器。电抗器。定转子。。。。

网友I:
堵转的可能最大。

网友J:
将负载去掉运行看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原因查到了,电机拖动的传动齿轮擦机身,负载轻时,表现不明显,负载重时齿轮就偏的更严重,导致最后与机身相擦而卡死,因为这种现象以前没发现过,拆开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