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用的电机必须是专用电机吗

楼主(2006-02-11):
起重设备上的电机大多是绕线式电机,如果改用变频调速的话,必须更换所有的电机吗?变频调速用的电机必须是专用电机吗?有什么要求?请指教。

网友A:
要看情况.起重设备上的电机大多是YZ YZR系列.因为是起重设备,要求非常严格.

网友B:
 要看情况,如果只是短时间在低频下运行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C:
我也关注此贴,希望大家踊跃发贴!!

网友D:
以我的经验,在50hz范内围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没问题,我们已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F:
我还一直没用过变频,在书中的解答是:饶线式电动机完全可以使用变频调速的。-----------------把转子绕组短接,并把电刷举起。
张雁宾编写的《实用变频调速技术培训教程》   P33页

网友A:
.起重设备上用的电机和开关线路等的选择有特殊要求.起重设备的维修人员是有上岗证的.没有证是不允许维修的.

网友G:
我们厂里的行车马上就要改为用变频器了,那是完全可行的呀!

网友A:
起重设备是恒转矩设备.变频器能做到恒转矩输出.但实际使用考虑的要多!!要完全熟悉起重设备和变频器的性能.毕竟这不同别的改造.

网友H:
不一定吧.我们单位的供料电机都是用的普通电机,只不个没有超过它的额定频率

网友I:
可用在60HZ以下额定功率80%以下没问题!

网友J:
我们单位用的都是普通电机,只不个没有超过它的额定频率.

网友K:
主要考虑低速运行时的散热问题

楼主(2006-03-19):
请问毕工:维修起重设备的电工拿什么证啊?我们怎么没有啊

网友L:
用绕线电机 变频运行可以,但要在电机里边把转子短接并焊牢,也就是去掉了电刷及滑环部分

网友M:
是呀,我们厂里也大多用普通电机的,毕竟要比变频电机便宜很多哦。用了变频器后电机被保护的也难得坏哦!

网友N:
我是个初学的。也不是很懂。但我同意楼上几个前辈的观点。只要把饶线式电机的转子短接。把滑环提起。应该就和普通的电机就是一样的了。说得不对。还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