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门定位器

楼主(2006-02-12):
各位同事,大家好!请问个问题:阀门定位器只有开关两个状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从新调试一下。

网友B:
siemens 的吧?复位 从新调试一下,

楼主:
国产常熟市常仪的ZPD2112,好象不管什么情况也应该有中间状态吧!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