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线接近开关

楼主(2006-02-12):
     请问怎么判断三线接近开关是开关量型还是模拟量输出型?
    用在转速表上。

网友A:
三线开关,一般是按照PNP或者是NPN 输出.三线分别是电源正负极,一根是信号输出,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网友B:
还是直接用万用表量吧

楼主:
     万用表怎么测呀?

qq:284588748

网友C:
你关心的应该是PNP/NPN的才是!
万用表是测什么的,电压、电流喽。移动传感器,看输出信号有无线形变化。

网友D:
最好用示波器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