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

楼主(2006-02-12):
请问功率KW和容量KVA怎么换算啊

网友A:
不存在换算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里和小时怎么换算?

网友B:
容量S(KVA)乘以sinΦ(Φ是功率因数)等于有功功率P(KW),乘以cosΦ等于无功功率Q(Kvar).

网友C:
楼上曹工,有功功率P=S*COSφ!!

网友B:
谢谢小同学指正!!

网友B:
不知为何“编辑”不能使用??点击后是空白!

网友C:
不客气曹工!
其实我很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