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四通换向阀门是不是有个换向控制器?

楼主(2006-02-12):
燃气用四通换向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不是有个换向控制器??哪位大哥知道,不吝赐教!!

网友A:
气动和液压上用的四通换向阀,一般有两位四通和三位四通两种,它门阀芯的驱动分为手动和电磁铁驱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好多四通换向阀,有汽缸驱动的也有液压驱动的,就象一个平衡称一样,有一个支点,这边上来,那边下去,阀内有四个阀板,形成两个通道来回转换

网友C:
福工:再这样我就删除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