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xiao a

楼主(2006-02-12):
我同时带三台变频器,设定好频率后按开机按钮变频器1可以运行而2,3不能立即运行有时甚至不运行,而变频器1更改频率后再开机却仍以原来的频率运行(同时开停机正常).我监控时变频器1,2,3的频率值是同时输出到指定的寄存器为什么只有1可以运行呢???后来我发现 M1129 ON接收逾时,怎么改动能避免接收逾时呢???我用的是MODBUS通讯指令.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调试西门子S7200时遇到过。
注意一点,三台变频器的控制程序不要同时接通,最好是用时间片段来控制,也就是轮询。
你实验一下我的方法,结果告诉我,可以到plc.123ye.com上留言给我。

网友:
我不太明白什么是"用时间片段来控制,也就是轮询",是不是用三个时间继电器T0,T1,T2,T0通后T1才通T1通后T2才通T2通后又使T0通如此循环,而T0通给1信号,T1通给2信号,T2通给3信号.我理解的对吗?我在plc.123ye.com上给你留言了.

网友A:
我同时在PLC.123ye.com上给了你回复。程序为西门子程序,其它类同。
Network 1 // 轮询定时器 时间片段为200mS
LD SM0.0
TON T60, 2
NETWORK 2 //轮询计数器 设计为3台从设备
LD T60
LD M0.0
CTU C0, 4
NETWORK 3//定时器复位
LD T60
R T60, 1
NETWORK 4//计数器复位
LD C0
R C0, 1
NETWORK 5//设备1控制程序。SBR0为通讯控制程序
LDW= C0, 1
CALL SBR_0

网友B:
如果是用的台达PLC,编程时注意发信请求必须用上升沿触发,而通讯指令需要用接点导通,并注意轮讯,即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条通讯指令.如需要可发范例程序.

网友:
TO赵越锦,我用的是台达的PLC,我想要一份范例程序我的邮箱是wjy_3715@163.com谢谢大家的帮忙.希望我不懂的地方大家继续帮我.^_^

网友C:
MODBUS通讯是一发一收是一个完整的通讯过程,是半双工的通讯方式,并且总线上始终只有一个点处于发送数据的状态,若果程序中有多个通讯指令在执行,即多个点处于发数据的状态,那么通讯将产生冲突。楼主的问题就是因为通讯冲突的原因,可用通讯完成标志位作为通讯指令执行的条件。

网友:
to yangyafeng:那通讯完成标志位是用M1123还是M1127,它们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C:
你看看通讯标志时序图就了解啦,M1123是RS指令和MODWR都可以用,M1127是MODRD/MODWR/MODRW指令可以用,M1127比M1123多一个ASCII数据转换成HEX的时间才变为ON,因为MODRD/MODWR/MODRW指令会自动将ASCII数据转换成HEX(16进制),而RS指令不会。

网友B:
范例程序已发至邮箱,也是3台变频器通讯

网友:
谢谢赵越锦你的范例,我试过了可以.真的谢谢大家的帮忙,不过我还想请教一下如何使三台变频器同步(即不管三台变频器的频率是否相同,都能同时到达设定的数值.)我用计算加减速时间做的不过有点误差.

网友:
我想实现三台台达变频器同时加,减速且三台设定的频率不同但要保证在相同时间内分别达到各自的设定值或减速到0,我原是通过计算将三台变频器加速的实际时间看成一个定值(即三台加速实际时间相同设为A),而各自的加,减速时间为变量X1,X2,X3要通过实际时间和设定的频率数计算得出送到三台变频器的加,减速地址里HA,HB,我试了一下可以,但就是精确度不够,频率值差距小的可以一同到达设定值,但频率值差距大就会一台先到达设定值而另外的后到达,这是个大问题那么我应怎样实现一旦加速时间确定,不管我设多少频率三台变频器可在相同时间内到达设定值呢?请大家给点提示,多多帮忙.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通讯RUN指令是通过轮询的方式来实现的吧?因为RUN指令不是被同时执行的,所以在频率差距大的时候是不同步,你可以试试用广播的方式来实现所有变频器的同时启动,即在发送数据包时,把MODBUS地址设为0,表示广播,收到数据的从站同时执行命令,但不会返回确认数据给PLC。

网友:
to远_方:可是三台变频器的方向各不相同时用广播方式是不是就不可以了,我想实现三台方向可以不同的(1正转时,2,3反转,或2正转,1,3反转,1,2,3的方向不定)且能达到准确同步的.

网友D:
这不光是plc的问题,你的变频器加减速时间也会影响同步到达时间。

网友:
to 新四军:那有没有既能达到要求又方便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E:
通讯用广播,然后转动方向可以改变电机接线,多占用6个输出点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网友:
你可以先把變頻器的方向設定好,並算好你的每一台的加減速時間,並設定好變頻器裡相應的參數,再用廣播的方式來控制起停。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的程序终于可以了,这与大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要再次感谢大家,感谢你们,我的朋友.Thank you very much!^_^

网友F(2006-08-22):
能将上述的例子发一份学习吗?先谢谢了,lcx426@163.com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9654

网友(2007-07-05):
赵工帮我发一个,邮箱是cengy2000@163.com

网友H:
赵越锦老师:
也发给我一个,好吗?
zzyog@tom.com

网友I:
赵越锦老师,希望提供上面的台达PLC范例程序。
fwshjpg@126.com

网友J(2007-08-29):
 赵越锦老师,希望提供上面的台达PLC范例程序。
xianfen11@163.com,谢谢!

网友K:
赵越锦老师,希望提供上面的台达PLC范例程序,xhf7231ok@163.com.谢谢了.

网友L:
 赵越锦老师,我也想得到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的范例程序,gooyahoo.com.cn非常感谢!

网友M:
我已把赵越锦发给我的例子上传到自助资料库里了,下面是下载地址,大家自己去直载吧.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8/30/TEST.rar

网友N:
很好,认真学习

网友O:
PLC与变频器通讯,写入一个运转信号和一个频率信号需要多久呢?每次写入的时间是不是会变化?

网友M:
to荷戟独行:
你说的是例子中的通讯吧,例子中的通讯是时时的,完成一个通讯后就进行下一个通讯如此循环,至于完成一次写运转和一次写频率要多久你也可以在程序测一下。

不会,学习!

网友:
在中断里加个置位输出信号,当第一个通讯结束,置位,并触发第二个通讯,不就行了,以此...

网友O:
我这里有个用PLC控制变频器多段速实现定位控制的工程。原用的是多段速端子控制,现在想用通讯,但怕通讯的时间差导致定位不准,精度达不到。

网友P:
 赵越锦老师,希望提供上面的台达PLC范例程序,xavimessi@163.com.谢谢了.

网友L:
 赵越锦老师,我也想得到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的范例程序
doodmdh@yahoo.com.cn

网友Q(2007-10-15):
赵越锦老师,我是一个PLC爱好者,能给我发一份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的例程吗?在这里先谢谢了!zld430070@163.com

网友R:
下载了,先试试看了哦

网友S(2008-01-23):
赵越锦老师,给我发一份行吗?正需要
huijun_c@126.com

网友T(2010-01-11):
赵越锦老师,给我发一份行吗?正需要
caokangking@126.com

thanks!!!!

网友U:
好多高手都在啊。。。。。

网友V:
赵越锦老师,希望提供上面的台达PLC范例程序。正学习中,谢谢!
fhl1588@sohu.com

网友W(2017-01-28):
学习ing来看看是怎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