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一个问题望各位帮助

楼主(2006-02-12):
洗手间小便池在有人使用时光电开关使X0为ON,冲水控制系统在使用者使用3s后Y0为ON,冲水2s ,使用者离开后冲水3s梯形图是怎么的??
我写到这就写不下去了
LD T0
T0 YO
。。。。
。。。。

网友A:
LD X0
OUT T0 K30
LD T0
ANI T1
OUT M100
LD M100
OUT T1 K20
LDI X0
ANI T2
OUT M101
LD M101
OUT T2 K30
LD M100
OR M101
OUT Y0
END

楼主:
谢谢您!我试试看看仿真效果!您是做什么的!有机会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ld m01和最后两句我怎么看不懂

楼主:
程序我看懂了,中间继电器的使用很好,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最后输出的两句程序!

网友B:
0 LD X0
1 OUT T0
K30
5 LDP T0
6 LD M100
7 ANI T1
8 ORB
9 OUT M100
10 OUT T1
K20
14 LDF X0
15 LD M101
16 ANI T2
17 ORB
18 OUT M101
19 OUT T2
K30
23 LD M100
24 OR M101
25 OUT Y0
26 END

网友C:
太浪费了.你的PLC一个多少钱

网友D:
程序挺好!控制车站等公共地点的W C效果好。可以发展/不过过产的plc更好。抵制日货

楼主:
哈哈!不贵2000多

网友E:
LOGO就可以了,几百块钱可以解决。价格可是省了1个数量级啊。特别是WC应用,量大,省的绝对不是小数。

网友F:
请教王州,防真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请教MICROTOMATO:LOGO是什么东东

网友G:
A I 0.0
L S5T#3S
SD T 1
A T 1
= M 1.0
S M 1.1
O(
A M 1.0
L S5T#2S
SE T 2
A T 2
)
O(
A M 1.1
AN I 0.0
L S5T#3S
SE T 3
A T 3
)
= Q 0.0
A T 3
R M 1.1

网友G:
A I 0.0
L S5T#3S
SD T 1
A T 1
= M 1.0
S M 1.1
O(
A M 1.0
L S5T#2S
SE T 2
小弟用西门子的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A T 2
)
O(
A M 1.1
AN I 0.0
L S5T#3S
SE T 3
A T 3
)
= Q 0.0
A T 3
R M 1.1

楼主:
西门子的看不明白哈!

楼主:
TO:傻根 仿真就是用三菱的仿真软件看看编写的程序是否可用!

网友F:
谢谢王州,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和编程软件里的监控功能一样呢。

楼主:
不一样!编程软件的监控功能是在线监控,而仿真软件是离线的!根据输入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