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过载

楼主(2006-02-12):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VS mini J7 0.4KW)空载工作正常。接上电机运行一会过报OL1、OL2(过载)。请问大概是哪的问题啊!谢谢
QQ:275912458

网友A:
请问:是OL1还是OL2?

楼主:
两个都有报!!并且这个变频器驱动集成在模块里,也没有互感器

网友B:
检查变频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查看输出电流是否正常,这种模块提供电流检测功能.并且下面的板子上应该有作电流检测用的毫欧级的电阻.杭州信达变频技术服务部13064750345

网友D:
参数也要检查,初始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