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6-02-12):
请教各位老师:接一个电动机额定功率为22KW的星三角正反转电路.以下配置是否正确,如果有错误和需要完善的希望各位老师给予指正,如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希望各位老师给予知道,非常感谢!!!
断路器:DZ100额定电流100A,脱扣电流50A.
接触器:CJ10-60A(4个)
时间继电器:JS14A
热继电器:JR16B-60/3D热元件额定电流45A
控制线:RV2.5mm2
主电路线:BV10.0mm2
还有就是电源到断路器,控制电路到电动机,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线.
我是搞弱电的刚找了份工作但公司里要求强电和弱电都要做,我有很多都还不是很懂,所以希望各位有经验的老师们给我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既然您能进工控网来,您在发帖子之前,先看看论坛上有没有已经讨论过的、雷同的问题?
下面推荐:
-----------------------------------------------------------
请问110kw电机星三角启动3个接触器和空开要多大的?
作者: 南科院 ,2005-12-12 15:00: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81人回复,1034次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