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

楼主(2006-02-12):
现维修一台110KW的三肯变频器,因为我这里没有和它原装驱动一样的电容 ,我用的电容容量和耐压都比他原来的大700uf 这样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吗?对运行情况有什么影响吗?高手请指教~

网友A:
驱动电容 ?大700uf? 电容应该不难找,如果是滤波作用耐压和容量达一点没关系的,最好不要太大

网友B:
应该是储能用的吧,没问题

网友C:
可以,但要保证上下串联的两组容量一样。

网友D:
没有什么问题.随便用

网友E:
是直流滤电容吧,没问题的。

网友F:
对,只要保证上,下路的容量一样,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驱动上的电容太大会不会把模块驱动部分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