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2-12):
本人所在公司bopp生产线,采用的是德国布鲁克纳公司的5层共挤高阻隔薄膜生产线,前段时间TDO链条温度达206度,后德国专家对链条做了清洗,除了碳化,打磨.之后,效果得到改善.现在温度又持续上升,达199度,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哪位大虾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机器用的时间长了,摩擦变大,发热更严重,注意保养好机器。

网友B:
可考虑加一个链条润滑装置。

网友C(2012-05-27):
不知有没有位置,可以考虑加装链条冷却装置,(抽风或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