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烘干炉多组加热管接线(接法)问题?

楼主(2006-02-12):
烘干炉多组加热管共30个,每个2千瓦,供电为三相供电(3*35平方线),加热管共分三组,每组10个并联,Y”接法,(类似异步电机)
1,加热管公共点是否要接“零线”,若加要多大截面积?还是不需要?
2,每个加热管的公共连接线(“勾”成Y型的中性点)要多大截面积?是否越靠近中性点线径越要大一些?

网友A:
不用加零线,因为你的三相Y型接法负载相同,公共点在加热管工作时对地电压基本为零.
2 公共连接线和连接每一根加热管的线径相同即可!照你的思路只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且对整个电路没有什么具体作用!

网友A:
加零线也可以,目的就是当有加热管故障时保证中性公共点的电位,防止三相不平衡

网友B:
最好我们最近正好解决这个问题,粗略地说,有三种方案,各自的优缺点如下:
1.采用380V加热管,Δ接:这种方法没有中性点,即使某相有加热管损坏,也不会影响其它,也不会使故障扩散.缺点是有加热管损坏时,操作人员不知,损坏越多,加热越慢.
2.采用220V加热管,Y接:这种有中性点,如果没有中性线,当有某相上的加热管损坏时,会引起电压偏移,损坏的相上电压会升高,使故障进一步扩散.因此一定要接中性线.如果中性线不接保护,设备将继续工作,即使某相上的加热管全坏掉,它的断路器也不会动作(可自己分析一下).缺点就是中性线上可能存在很大的电流,整相损坏可能是105A左右.
3.条件同上,但是在中性线上加保护和指示灯,这样在加热管损坏到一定数量时停机,报警指示灯会亮,但是要100元左右的花费.

零线不加保护时,截面积需要和相线相同;如果有保护,看保护电流确定.

建议加热管的公共端不要逐一串联,这样越到后面面积越大,一旦故障,整相都不工作.建议每5根或者更少共用一根中性线.注意中性线要使用耐高温的硅橡胶线.如果需要进一步沟通,可以发邮件给我.
64610000@163.com.

网友C:
要加0,发热丝随时会烧。导线相同。

网友D(2013-06-15):
最好不要加,加的话浪费电线,线路越简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