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运动控制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6-02-12):
三菱运动控制器中的PX PY是普通的输入输出,还是特殊的输入输出,还有特殊含义是什么

网友A:
就是由运动控制器直接控制的输入与输出,只是表达上有..........可能是为了与基本型CPU上的输入输出有所分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