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help 普通液晶屏怎样才能与PLC通讯啊 各位大哥给个思路吧 愁死了

楼主(2006-02-12):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不可以直接与PLC通讯吧。

楼主:
做起来是复杂 应该做个驱动程序

网友B:
好象不行,除非你自制驱动

楼主:
嗯 是的自己做驱动 接口转换程序

网友C:
很简单,使用一个工控机不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小体积,可以考虑PC104架构的嵌入式系统。如果还想省钱,干脆,扔掉显示器,买一个触摸屏就好了,一般2000多就可以买到一个小的,大的一般也不超过万元

网友D:
买市场专用的屏啊,比如EASYVIEW啊什么的,需要大屏找我好了!

网友D:
和普通液晶屏通讯基本上不可能!

楼主:
这可是我得课题啊 各位大哥 不要再打击我了 就是要用普通液晶屏代替触摸屏

楼主:
请问有人做么

网友E:
可以吧,我们曾用过的,上面再加上一块触摸面扳。

网友F:
DWLZ说的可以,
然后编辑相关的通信程序

网友G:
等于自制一个文本显示器,要开发相应的通讯程序.

楼主:
请问DWLZ 加触摸面板是指触摸屏么 我是想用普通液晶屏代替触摸屏

楼主:
请问ZY123,开发相应的通讯程序从哪里入手啊 要看看哪发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