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线制4-20mA怎样在计算机上实现数据存储和历史曲线调用

楼主(2006-02-12):
现有一台两线制仪表输出4-20mA,用户要求不经过其原有的DCS系统,与其已准备好的PC通信(有232接口),请问需配置那些硬件和软件,全部集成需多少成本,有意者请将方案和报价发至hao_you@fpi-inc.com,或联系QQ:86927138

网友A:
一块采集卡及相应电源,通过串口线接到PC,然后编制相应的软件即可。

网友B:
楼上讲的对!

网友C(2006-03-14):
要用组态软件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事现在有没有搞定?上面说的可行。
不过还有产品可以采用。比如信号转换模块(485接口),或二次仪表代通讯功能(485/232接口可选等)。

网友E:
做一个模拟量转换模块电路板,输入4-20mA接入模块,编辑一个专用程序,很容易搞定,但是需要定作电路板,需要一部分费用。

网友F:
说的好,同意

网友G:
采集速度要求不快的话,成本很底,300~400就可以了.
我做过. jhonhwa@hotmail.com

网友H:
电流和PC相连,一般需要一个电流变送器,和一个电流信号采集器.你处现有一台两线制仪表输出4-20mA--------可以不需要电流变送器.只用电流信号采集器,就可以连上了!

网友I(2006-04-17):
  只需购买一块AI采集板卡,选购时注意和你的仪表输出参数匹配,鉴于你的仪表输出为4~20mA信号,应该属于标准设备,市面不难采购。此种情况下与RS232串口无关,一般市面配套的AI标准板卡带有驱动软件和实时数据显示,安装后可以直接看到数据,只是需要设置参数而已。对于得到的参数调用入计算机使用,需要看你使用何种软件处理,组态软件是一种选择,自编程序可以用VB或VC进行。
  而用串口方式,比较麻烦了,你的仪表并没用485或232输出,需要先将4~20mA模拟量AI信号转换,然后再串口采集,采集后才能用VC或VB的串口调用函数处理,也可以用组态软件的相关应用处理,我没有这样处理过,看看这里其它仁兄如何这样处理吧。

网友J:
4-20mA => 采集模块 => 485 => 转换模块 => 232 => pc,要两个模块,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K:
 一块采集卡及相应电源,通过串口线接到PC,然后编制相应的软件即可

网友L:
可以做一个串口程序去读仪表的位

网友M:
1、采用一个二次仪表,比如模拟量采集模块如研祥的ARK14017,再通过RS232/485接口连接上位机。
2、上位机装一套组态软件。如果点不多,可以考虑自己编一个。

网友N(2006-06-25):
搞定了吗?LZ,我们公司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