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这样做并行采集合理吗?

楼主(2006-02-12):
准备做振动和温度测试,初步确定最高测试频率基本在100KHZ以下,需要同步采集5路振动信号,12位精度,并通过串口由二次仪表读入转速信号。
基本看遍了本论坛所有关于同步采集的帖子,初步确定按以下方法实现,但不知道是否合理,请高手指点。
1、采用同步数据采集卡应该最理想,尤其对于本人非控制专业而言也最方便,不需要在电路上做太多工作,但好象此类多功能同步数据采集卡价格一般比较高,太高则会望而却步;
2、通过以往帖子了解好象可以通过多块普通AD卡或多功能数据采集卡进行时钟同步,也可以基本实现同步采集功能,但不清楚是否能实现,同步精度如何呢;另外,我的计算机最多可以提供5个PCI插槽,那是否可以购买4块AD卡和一块多功能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
3、另外好象也可以通过单独制作采样保持卡,然后结合普通AD卡或多功能数据采集卡一起使用,价格也应该比较低,但不知道这样做出来的系统的采集精度会不会很差呢?如果太差就失去实际意义了。另外,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是否需要大量的电路制作工作呢?太多的话我估计吃不消做的。
我对这方面欠缺太多,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最高采样频率100K还是100K/CH?这差别很大的。
1.价格不一定高,主要取决于产品;
2.可以。如果通道多的话,还不如买一块多通道的多功能卡。
3.如果你的技术可以的话,当然自己做是最便宜的,但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驱动、精度、质量等。还不如买现成的。
欢迎交流:simeonpu@163.com

楼主:
谢谢zxldzf,最高采样频率是100K/CH,应该不算高。
NI和凌华的并行采集卡是不是比较贵,对于8通道、250KHZ/CH左右的大约多少钱?研华的有合适的吗?

网友A:
呵呵,不客气。
NI的是比较贵。研华的我不太清楚,我们自己有美国MCC的产品,价格比NI的便宜。
100K/CH的速度是不高,250K的也不高,但看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一般采集振动信号,有十几K/CH就可以了,当然高些对信号分析有利,可以得到更多的细节。一些专业的振动分析系统也不过100K/CH。
如果是250K/CH,要看你是并行采样还是分时采样,两者的差别很大。分时采样下,所有通道共用一个A/D,如果你要求250K/CH的采样频率,那么8通道的产品其最大采样频率为2M,平均分下来每个通道可以有250K。如果是并行采样,每个通道都要最高250K的采样频率,每个通道都是独立的A/D,价格会很高。我们最多的有64个通道,500K/CH的板子。

楼主:
太贵了肯定不行的,我不在乎成本,可导师在乎呀,没办法。
当然没通道100K/CH基本满足要求了,可找了好久也没找到100K/CH、8通道左右的同步采集卡,估计我找的还不够多吧,还有搜索到的很多小公司的产品都不敢太相信呀,这些公司的产品质量出入大会不会很大呀,最怕骗人了

网友A:
你可以买块1.25M/s的多功能卡就可以,开8个通道,每个通道100K。完全够用了。1万多吧。至于小公司的产品,也不是不能用,质量未必可靠。再者,他们一般都做成BNC连接,所以只能有4~5个输入端,这样你就要买2块卡。

网友B:
碧水庄园 :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硬件推荐用 USB7325:
A/D采样程控频率:1KHz/5KHz/10KHz/25KHz/50KHz/100KHz/200KHz/250KHz
计数/定时器 1MHz;
软件用VC和Excel编;用VC做驱动和计算,用Excel做数据记录和图形处理,我刚用VC和Excel做了个项目,公开供大家参考:
汽车脚踏板高速数据采集装置
http://www.autoyx.com//eng1/Eng1.htm
测试台及脚踏由厂方提供,传感器及高速USB采集模块由我公司推荐并配套; 实现功能如下:
1) 在脚踏均速下行和上行时记录脚踏的角度、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在3秒中内大约共采集500组数据;
2) 同时要根据脚踏的角度与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来判断脚踏的合格与不合格,并用绿色(合格)与红色(不合格)来表示;
3) 同时要记录每个工件所采集的5组数据及 操作工的姓名、操作时间、传感器条码、总成条码和一些指标参数;
4)同时要绘出 以脚踏的角度为X坐标,用力和脚踏下行和上行的动作信号为Y坐标的图形;
5)同时对上面记录下的所有数据与图形存档,以便质量检查;
6)对所有的采集参数能在线调整量程和精度。
您如在上海,我带你到使用现场参观.

网友B:
碧水庄园:
我给你发了2个EMail 到bucolicwind@sohu.com

网友C(2006-03-18):
试试大恒的AC-6111

网友C:
不对,应该是AC-6115,8路同时采样板,12位 A/D,AD速度:400KHz, 采保:10uS,工作方式:定时器、外触发,1K 字 FIFO缓存。不过平均下来只有50KHZ/CH, 不知道你是否够用. 另外,这块板子我也没用过,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C:
你也可浏览一下这几个公司的产品: 四川拓普,成都中科动态,凌华,研华,NI,泓格,中泰,大恒.
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多通道低速同步采集卡,通道数不小于16,采样率10KHZ/CH, 想法是买块串行卡,再外接采样保持电路板. 不过我没有弄过采样保持这块,所以想请高人指点一下,是否有现成的多通道保持卡卖,如果自己做,一般会有些什么问题,精度能否控制在0.1%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