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point

楼主(2006-02-12):
请教各位老师,checkpoint是备份点组态吗,如何用,谢谢!

网友A:
备份的内容包括点组态

网友B:
save data就是做CHCCKPOINT,进入UCN网画面,SAVE DATE就可以,存储目标可以是HM,也可以是移动存储设备,最好对控制器和NIM都做一下

网友C(2010-04-02):
Check point是对控制器的照像,控制器停电前做一次,上电后用之前做的check point恢复,就不用下装程序了

网友D:
学习了谢谢我也做这个的

网友E(2010-06-23):
CHECKPOINT就是控制器的备份.也就是把当前控制器的程序复制在系统中.当控制器程序因掉电而全部丢失时,可以使用该功能恢复,尽需10S左右就搞定.避免重新下载浪费时间.

网友F:
还有就是save data的时候最好是每个做两遍、毕竟一般配置的都是冗余的

网友G:
每次修改组态后或者大修前,都要做手动CHECKPOINT,以便控制器组态丢失时,从历史模块快速恢复。http://www.baidu.com        http://site.baidu.com/

网友H(2010-09-11):
CHECK POINT 有必要没月做一次。

网友I(2013-01-11):
可以将自动check使能,每四小时做一次存HM硬盘

网友J(2013-04-03):
引用 网友H:
CHECK POINT 有必要没月做一次。

一般做check point 都是在修改组态之后、停车检修之前,为了防止数据丢失而做的数据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