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6-02-12):
为什么模拟信号要定义成4~20mA,而不是定义成0~20mA?或定义成其他的标准?

网友A:
4~20mA好象是可以检测电缆是否断线

楼主:
有些道理,不过那只能说明为什么定义成4mA而不是0mA,不能说明定义20mA的原因。

网友B:
O或者零点几时无法区分无信号还是信号太小,所以一般将零点不为0,其他标准也有呀,0~5V,0~10V,1~5V等等

网友C(2006-03-14):
电子产品的工作需要消耗电能,对于压力变送器10VDC,3.6mA的能耗就一定能使其工作。所以定义4mA.(3.8mA是报警值,3.9是饱和值)
20mA是因为本安原因。

网友D(2006-12-03):
出发点应该还是为了节约成本。为了普及两级制。早期就很多0~20mA,

网友E(2007-04-26):
主要是提高系统可靠性,0和4可以区别是开路还是零点

网友F(2007-11-01):
为了避免机械零点与信号零点重合增加故障检测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