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烧毁,根据症状来判断一下电动机烧毁的原因,请大家一起来发表一下各自的经验

楼主(2006-02-12):
    三相异步电动机烧毁,根据症状来判断一下电动机烧毁的原因,请大家一起来发表一下各自的经验。
    我先抛砖:电动机缺相,星型运行时候,将烧毁两相绕组,三角形运行时,将烧毁一相绕组。
    还有很多情况,比如,电动机三相相间全部短路,但是每相对外壳的绝缘却是正常的。还有今天刚刚碰到的,电动机两相绕组短路,但是对另一相的绝缘,以及三相对外壳的绝缘却是正常的(我所说的这些症状,都是在未打开电动机,根据测量而的出的结果)。
    请大家踊跃发言,也好让更多的朋友,在知道电动机烧毁的症状以后,检查线路时,有个侧重点。

网友A:
电机下线工艺;外部绝缘是有绝缘纸实现的;相间绝缘是有漆包线加绝缘柒构成;如下线不熟练;把柒包线的绝缘层划坏;处理不好;会出现这中现象

网友B:
电动机烧毁的故障大致分三种:
1 缺相烧毁
2 超负荷烧毁
3 机械原因造成烧毁
具体的现象表现为:
缺相是烧部分线包
超负荷时线包都变成黑色的
机械原因主要有:电机扫膛,轴承缺油散架
这时的电机往往表现为,有一组线包断路 但不发黑

网友C:
我曾遇到过一次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一次在油田泵站上调试一台110KW富士变频器.变频器运行以后发现电压及电流有些波动,十几分钟后报运行时过电压.我将额定电压上调了以后不报了,但是波动依然存在.改为工频运行在启动的瞬间就发现电机接线盒处冒烟了.停机后经电工检查电缆及三相对地绝缘均无问题.再启动工频那里依然冒烟,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请指点一下啊!!!

网友D:
如果变频能正常运行的话,我的一种解释是接线柱没有压紧.工频启动电流大,接线处发热冒烟.建议检查.

网友E:
同样的问题,前面讨论过,而且很详细!!
  下面推荐:
-----------------------------------------------------------
  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的故障.
作者: 大家是朋友 ,2005-9-25 20:35: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52人回复,1500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网友D:
感谢大圣.齐天:朋友能浏览我的帖子.其实新生力量的加入,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从不懂到精通需要一个过程.我再说一下我的观点:人的智商相同,但思路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师.有问题,请朋友们尽管提出大家交流.需要我解释的,请注名老毕就可以.和谐,信任,朋友...

楼主:
今天单位的外协单位来人要拉烧毁的电动机,本着想学习点东西的原因,主动给外协单位的人员找来工具,拆开了烧毁的电动机(我单位,不自己维修电动机),观察烧毁的电动机内部绕组并无烧毁现象,但是外协维修人员说:大容量(10KW以上电动机),都是一个槽下欠两个不同相线的绕组,只是中间用绝缘纸进行隔离,所以象我单位烧毁的电动机,看不出烧毁的症状,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F:
低压鼠笼单速电机的绕组好坏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判断:
1.对地绝缘,相间绝缘.
2.匝间绝缘(可用电桥测量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G: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可以分为两大类: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
机械故障有:1.轴承缺油保养不当,转不动,跑散,把绕组刮坏。2
扫膛  转子坏
电气故障:缺相   电压低  虚连打火 接地 进水漏电

网友H:
都是线间绝缘破损引起的,短路的位置不同自然会有不同表现。

网友I:
不管怎么样,只要不过流,就不会烧.
还有就是会接地,但是没烧,也看不出来,人会被电,绕组也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