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顺控指令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2-13):
当SCR条件满足时,执行顺控程序段,我的问题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如果顺控程序段内SCRT条件满足时,是否直接跳到相应的顺控程序段,而不执行本程序段后的语句;如果顺控程序段内SCRT或其它指令的条件未满足时,SCRE及顺控程序段外的指令是否执行。多谢!

网友A:
执行本程序段后的语句.

条件满足就执行执行

网友B:
第一个如果答复:它会执行之后的语句。这里不存在跳转情况。
第二个如果答复: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