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触力传感器远程控制机械位移

楼主(2006-02-13):
我最近为一家生产厂家设计一套出口产品需要一套:通过触力传感器调节压力大小进行远程控制钢绳位移的一套设备。
压力传感器产品形状:圆形,直径:2-3cm左右,厚度:2cm左右.基本功能是一个受压力控制的电阻变化控制位移变化,要求压力在0-1公斤之间变化时,钢绳位移在0-10cm左右变化,传递速度迅速,钢绳回位响应迅速。如有能满足条件的产品,我将大批量定购?急!急!急!谢谢!!
我邮箱是:yangxk980708pzh131@sina.com
TEL:13547609917

网友A:
就是精度高点、采样快,响应快的称重仪表,看看我们的产品,美国进口,16位A/D,20次/秒采样。021-64859191

楼主:
感谢您对我的关注:不是称重仪表,我只是需要一个由手指压力调节一个触力感应器进行远程控制钢索移动从而精确控制管道介质流量的一个小装置,其特点:压力(触力)传感器使用DC-12,24.产品形状:圆形,直径:2-3cm左右,厚度:2cm左右.基本功能是一个受压力控制的电阻变化控制钢索位移变化,要求压力在0-1公斤之间变化时,钢绳牵引力5kg左右,位移在0-10cm左右变化,传递速度迅速,钢绳回位响应迅速。

网友B:
你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钢绳的位移控制.要找一个成比例的调节产品.

楼主:
另外,有没有厂家生产通过调节触力传感器压力大小进行远程控制管道介质流量的产品,压力(触力)传感器同上面一样使用DC-12,24.产品形状:圆形,直径:2-3cm左右,厚度:2cm左右.

楼主:
我最近为一家生产厂家设计一套出口产品需要一套:通过调节触力传感器压力大小进行远程控制钢绳位移的一套装置。
压力(触力)传感器电源DC-12,24,产品形状:圆形,直径:2-3cm左右,厚度:2cm左右.基本功能是一个受压力控制的电阻变化控制位移变化,要求压力在0-1公斤之间变化时,钢绳位移在0-10cm左右变化,信号传递快,钢绳回位响应迅速。如有能满足条件的产品,我将大批量定购?急!急!急!谢谢!!
我邮箱是:yangxk980708pzh131@sina.com
TEL:13547609917
拜托!工控网上的大虾们,有知道什么厂能生产的?或谁能生产这种产品的?请给我个信,在下将感激不尽!!

网友C:
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你想将成本控制在什么范围?

楼主:
它只是产品配套中的一个小装置,我们当然希望成本低一点好,但如果您有意,成本不是问题,主要是对方催单,我们附近没有合适的厂家。